cmt_hd

楼主(2016-12-14):
新机怎样设置通讯下载程序。现在鼠标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新机怎样设置通讯下载程序。现在鼠标不能使用

按过复位,恢复出厂设置时不能选择

网友:
1、因HD是自动获取ip 所以我们会建议连接上显示器后使用U盘或是获取查看到ip后以太网下载;                                   2、若暂因条件不满足无法接显示器 建议可将电脑和HD接入同个路由 搜索下载尝试;若不行还是回归到第一种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