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比较

楼主(2016-12-26):
如何实现两个字符串的比较?判断是否一致。

网友(2019-11-15):
对应是通过两个函数实现,
如下:
macro_command main()
char c[10],c1[10]
GetData(c[0], "Local HMI", LW, 0, 10)
GetData(c1[0], "Local HMI", LW, 10, 10)
bool bUp=false
GetData(bUp, "Local HMI", LB, 0, 1)
//
if bUp==true then
bUp = StringCompare(c[0], c1[0])
else
bUp = StringCompareNoCase(c[0], c1[0])
end if
SetData(bUp, "Local HMI", LB, 1, 1)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2020-02-15):
引用 网友A:

哈好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