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Fx5u和一台触摸屏以太网通讯经交换机

楼主(2018-06-13):
总是只能通讯其中一台。无法通讯两台。网线是直连网线

3299

3299

3300

3300

3301

3301

网友(2018-11-09):
抱歉  当时因为一些异常 没能做及时回复;
请问这个问题 解决了吗?

网友:
你做多一个SLMP,因为FX5U支持4个设备同时访问。

网友:
没有用过,学习一下!

网友:
威纶通和FX5U做一屏多机很简单,你做多一个SLMP,IP地址不能重复,端口号不能重复,可以实现两个PLC之间的数据交换,例如A机的D0数据可以共享给B机,例如B机的D1数据可以共享给A机。刷新周期最低200毫秒。例如AB机之间的信号交换不占用X和Y,也不用考虑做PLC与PLC之间的通信,三菱GOT2000系列数据交换100毫秒(一屏多机)总体还是可以,如果用FX3U的话威纶通MT8101Ei的穿透通信还是非常好,一条网线调试好PLC和触摸屏。

网友:
FX5U做以太网时,最好做一个(MELSOFT连接设备)不然PLC和触摸屏通信时。你没法读取PLC,如果做了,就能用一个无线路由器抱着电脑调试整台设备。触摸屏通信PLC,电脑通信PLC两不误。这样调试就更方便了。抱着电脑随便跑。想试那个输入输出都没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