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画面反查画面的触发条件

楼主(2018-07-21):
通过画面反查画面的触发条件,也就是只知道画面,不知道画面的触发条件。

网友:
您是指切换到这个画面的条件吗?
这个没有直接的选项查找出,常见的是功能键,元件——PLC控制——切换基本窗口,直接/间接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