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与字符串问题!

楼主(2018-07-23):
我想问一下,我在PLC寄存器里设置不同的数值,触摸屏能根据寄存器的值显示不同的文字,比如:0时停止,1时自动运行,2时手动运行!该如何设置操作?

网友:
可以使用多状态指示灯实现;
按您举例:状态数设置3,再在标签中对应的输入文字信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