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1IP人机怎么和三菱FX3U plc通讯

楼主(2018-07-25):
TK6071IP人机怎么和三菱FX3U plc通讯?
上传人机后,人机按钮按了没用,有D址的都显示不出来,怎么回事,小姐姐在线等

网友:
没有通讯上的现象;
如果是连接的三菱编程口,注意是COM2 4854w的参数配置和接线。

网友(2018-08-24):
我的也显示不出来!

网友:
哪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
没有通讯上

网友:
你这种情况就是通讯上    三菱FX3U 跟TK6071IP 通讯一般用422 有直接通讯的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