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屏多机怎么设置及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8-07-26):
两台三菱FX3U-PLC各用一个FX3U-485-BD进行通讯连接,请问触摸屏怎么设置以及怎么区分各PLC的地址呢?

网友:
1、PLC端设置不同的站号,如1和2;
2、屏中添加一个Mitsubishi FX232/485BD;建立元件的时候,举例设备类型选择D,地址使用1#10和2#10(站号#地址的格式)来区分。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下,这是无协议通讯吗?

楼主:
一屏多机怎么接线

楼主:
一屏多机,两台FX3UPLC通过FX3U-485BD与触摸屏之间进行通讯,组成一屏多机,触摸屏是TK6071IP的,触摸屏设置的协议是FX232/485BD,设置的串口为COM2,RS485(2W),波特率9600,7位,偶,1。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与PLC上的FX3U-485BD模块无法通信,不知道是不是PLC和触摸屏哪里设置错了还是模块的电阻拨错了,试了一天也没找到什么原因,还请帮忙给点建议,有设置方法和图片最好(触摸屏和PLC设置方法以及接线方式)

网友:
PLC端加的BD,使用专用协议,参考附件。

楼主:
PLC端用的是专用协议,也是连不上,附件在哪里,怎么查看

楼主:
FX232/485BD支不支持FX3U-485BD的呢?FX232/485BD这个是什么通信协议

楼主:
要是有样例就好了或设置说明,我的邮箱是404677546Q@qq.com

楼主:
要是有样例就好了或设置说明,我的邮箱是404677546@qq.com

网友:
您好  已发送  请查阅。

网友(2018-11-12):
要是有样例就好了或设置说明,我的邮箱是908321033@qq.com

网友:
版主:你好!收到你发的资料,我的PLC是FX3U 模块:3U-485-BD,人机是TK6071IP,屏里选的是485 2W,按教程设置还是通讯不了,能否提供PLC人机范例程序,谢谢!

网友:
您好  这个示例程序 我手边暂时还没有  不好意思;
将您现在的配置截图邮件回复  里面也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通过邮件或是电话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