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NJ系列怎么连接MT8071iE触摸屏?标签怎么导入

楼主(2018-08-03):
触摸屏里面需要PLC的标签是吧?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2020-06-29):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附件。

为什么我没有找到标签管理器啊?

网友A(2018-08-07):
请参考附件。

网友(2018-09-18):
附件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附件。

附件在哪里?

网友:
帮忙发我邮件吧?15413814@qq.com谢谢!

网友:
邮件已发,请查阅。

网友(2021-04-01):
为什么我没找到标签管理器啊

网友(2021-08-14):
是的,我也建议厂家应该单独做出一个标签管理的功能,不能每增加一个变量标签,就需要重新导入一次啊!应该是我PLC里有,HMI这边采用了正确的变量名和数据格式,就应该能读写,如有异常,可以报警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