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1IP 输入数值怎么可以设置显示负数呢?

楼主(2018-08-06):
TK6071IP 输入数值怎么可以设置显示负数呢?

网友:
数据格式要设置成带符号的

网友(点评):
带那一种符号

楼主:
我在触摸屏里设置-100没有用的。

网友:
资料格式设置signed格式,PLC下限比如设置-100,小数点前位数设置4.

楼主:
怎么没有用呢!

网友A:
您好  下限不对

网友(点评):
就是设置不了下限的。怎么设置负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下限不对

那下限怎么设置呢?

网友A:
PLC下限比如设置-100

对应的图中标注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的图中标注的位置。

谢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