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Access2.0 使用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8-08-22):
1. 问题1:在网页上注册新的Domain账号后,提示“没有收到注册信”错误 12. 问题2:HMI端76号窗口State显示Not running,Error code显示Not activated 2
3. 问题3:电脑端EasyAccess2.0监控时出现“EBPro Runtime 版本”的错误 5
4. 问题4:电脑端EasyAccess2.0监控时出现“Viewer执行程序不存在”的错误 6
5. 问题5:电脑端EasyAccess2.0监控时出现“VNC执行程序不存在”的错误 7
6. 问题6:电脑端EasyAccess2.0监控时出现“failed to connect”的错误 10
7. 问题7:电脑端EasyAccess2.0监控时出现 “联机错误”的提示 11
8. 问题8:触摸屏已开通EA2.0,且76号窗口也已显示Online,但Session ID和Password里面是有数值的,并且数值不为0,但是EA2.0的客户端显示脱机 12
9. 问题9:电脑端EasyAccess2.0登录时提示“错误的用户名称/密码” 13
10. 问题10:电脑端EasyAccess2.0登录时出现“已在其他装置上登录”的提示 15
11. 问题11:电脑端EasyAccess2.0监控时出现“…cannot establish connection…”的错误 16
12. 问题12:手机端EasyAccess2.0登录时提示“错误的用户名称/密码” 16
13. 问题13:手机端EasyAccess2.0登录时提示“无法开启VNC”的错误 17
14. 问题14:手机端EasyAccess2.0登录时提示“EasyAccess2.0 OPVN Connector”的错误 19
15. 问题15:手机端EasyAccess2.0登录时出现如下错误 20
2. 问题2:HMI端76号窗口State显示Not running,Error code显示Not activated 2
3. 问题3:电脑端EasyAccess2.0监控时出现“EBPro Runtime 版本”的错误 5
4. 问题4:电脑端EasyAccess2.0监控时出现“Viewer执行程序不存在”的错误 6
5. 问题5:电脑端EasyAccess2.0监控时出现“VNC执行程序不存在”的错误 7
6. 问题6:电脑端EasyAccess2.0监控时出现“failed to connect”的错误 10
7. 问题7:电脑端EasyAccess2.0监控时出现 “联机错误”的提示 11
8. 问题8:触摸屏已开通EA2.0,且76号窗口也已显示Online,但Session ID和Password里面是有数值的,并且数值不为0,但是EA2.0的客户端显示脱机 12
9. 问题9:电脑端EasyAccess2.0登录时提示“错误的用户名称/密码” 13
10. 问题10:电脑端EasyAccess2.0登录时出现“已在其他装置上登录”的提示 15
11. 问题11:电脑端EasyAccess2.0监控时出现“…cannot establish connection…”的错误 16
12. 问题12:手机端EasyAccess2.0登录时提示“错误的用户名称/密码” 16
13. 问题13:手机端EasyAccess2.0登录时提示“无法开启VNC”的错误 17
14. 问题14:手机端EasyAccess2.0登录时提示“EasyAccess2.0 OPVN Connector”的错误 19
15. 问题15:手机端EasyAccess2.0登录时出现如下错误 20

楼主:

1.问题1:在网页上注册新的Domain账号后,提示“没有收到注册信”错误
计
解决方案:
1、Domain账号注册好了,需要到注册时填写的电子邮箱里面去点击链接进行确认完成账户认证(如下图)。
计 计
2、确认成功后会有相应的提示(如下图),然后就可以正常登录Domain账号了。
计

网友(2020-05-06):
HMI端76号窗口State显示Not running,Error code显示Not activated 2

网友:
1、首先在 www.easyaccess.cn 网站上确认该 HMI 是否已经开通 EA2.0。
2、触摸屏程序里面,EasyAccess2.0 服务器位置是否选择正确,如果是在 www.easyaccess.cn 上注册的 Domain 账号,EasyAccess2.0 服务器位置必须选择“中国地区”,并且在下载 触摸屏程序的时候,必须勾选“使用 EasyAccess2.0”。
3、触摸屏程序中切换到 76 号窗口后,点击“Proxy setting”后,Proxy 选择“Disable”, Login 也选择“Disable”。
4、确认触摸屏是否可以正常上网,正常情况下触摸屏选择自动获取 IP 即可,确认触摸屏 获取到的 IP 地址是可以上网的(测试方法:电脑本地连接选择手动获取 IP,把触摸屏上自动获取到 的 IP 地址相关信息全部填写到电脑的本地连接里面,将连接触摸屏的网线拔掉连接到电脑上,如果 此时电脑可以上网,则说明触摸屏上获取到的 IP 上可以正常连接外网的)
5、如果触摸屏的型号是 MT8103iE 的话,一定要确保 MT8103iE 的有线网络的 IP 和无线网络的 IP 地 址不在同一个网段,否则可能造成无法正常上网。
6、查看触摸屏的日期和时间是否正常,如果时间不正确(如下图),请调整至正确的日期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