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设置为 RTU模式,即为主机。用串口调试助手 接收数据不正常

楼主(2018-08-29):
威纶MT6071IP触摸屏设置为 RTU模式,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数据进行测试pc端接收的数据不正常?

楼主:
正常接收的数据应该是最后一图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 正常接收到的命令应该是 01 01 00 00 00 10 3D C6
MT6071ip的232管脚是6TX  9RX 5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 正常接收到的命令应该是 01 01 00 00 00 10 3D C6
MT6071ip的232管脚是6TX  9RX 5GND ...

这个可以确定没有接错,就是不明白为啥收不到正确的指令

网友(2018-10-09):
楼主,触摸屏的元件触发数据会自动发到串口助手那的吗?还是要写宏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