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能帮忙写个宏指令限时停机的程序

楼主(2018-09-04):
,本人新手,看了一天的宏指令,写出来的程序不会运行,求高手能否指点下,配合西么子PLC200smart

楼主:
高手们都在哪里呢,帮忙指导下

网友:
官方有分期付款的案例,请下载参考

网友A:
有个原来写的定时设置的程序,请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原来写的定时设置的程序,请查收

请问我把你的程序移植到另一个工程后为什么不能按时间弹出解除密码窗口了呢?能麻烦您看一下吗?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2018-11-24):
上面4楼的程序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