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多个欧姆龙温控制

楼主(2018-09-11):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PLC为S7-200,还有十三个温控器(OMRON<E5CC>)想将温控制器只各屏做485通讯。但是在屏上我只能设定两个通讯口,和温控器的485怎样进行查到不同的温控器的数据。

网友A:
屏的一个口连接西门子200;另一个485口并联多台欧姆龙温控器;
温控器设置不同的站号,比如1-13;程序中只添加一个对应的PLC类型,寻址的时候,使用“站号#地址”的格式即可访问不同站号的温控器数据。

如对站号为12的地址1访问,地址填入“1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的一个口连接西门子200;另一个485口并联多台欧姆龙温控器;
温控器设置不同的站号,比如1-13;程 ...

请问你那有这个程序吗发一份给我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的一个口连接西门子200;另一个485口并联多台欧姆龙温控器;
温控器设置不同的站号,比如1-13;程 ...

温控制上选择哪种通讯方式(cwf:CompoWay/F mod:ModbusRTU cmp:组合通信)
屏上选择哪个通讯方式(OMRON E5CN/E5EZ/E5ZN,,还是MODBUS)

网友:
我们的OMRON E5CN/E5EZ/E5ZN适应于这些系列,如您现在所使用温控器底层协议和这些系列一致,就可以选此驱动;若不一致,就选择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