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编译报错C50,没有MODBUS RTU,请帮忙

楼主(2018-09-15):
第一次写宏指令编译不过,报错了,请看图,烦请帮忙分析,谢谢!

完全按照范例程序写的

网友A:
1.宏指令中的PLC名称要和程序中设备列表中一致才可以;
所以要将MODBUS RTU改成MODBUS RTU (HEX Addressing)
2.outport和inport函数只能使用在自由协议下,对应的PLC类型是Free Protoc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宏指令中的PLC名称要和程序中设备列表中一致才可以;
所以要将MODBUS RTU改成MODBUS RTU (HEX Add ...

你好,名字我改成一样的,试过了,不行。
最主要还是那个通讯协议要换成Free Protocol的,但是这个通讯协议我只能是MODBUS RTU,
请教你在MODBUS RTU模式下OUTPORT和INPORT有没有什么其他指令替换的,谢谢你了

网友:
outport发送——接近的对应setdata;
inport请求回复——接近的对应get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