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MT6071IP触摸屏如何保存设置的数据

楼主(2018-09-18):
    请教下,威纶通MT6071IP触摸屏如何保存设置的数据,就是一些在按键里输入的一些参数,希望保存在屏里,下次直接加载这些参数。看到配方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不过这款屏似乎不带配方功能。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呢?

网友:
MT6071ip不支持配方数据库,支持RW地址实现的配方功能,参考附件简单示例。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上面的例子我打开提示:  找不到以下图库:c:\ebpro\library\配方新_0.flb   是需要从哪里下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上面的例子我打开提示:  找不到以下图库:c:\ebpro\library\配方新_0.flb   是需要从哪 ...

这个示例很简易,应该你是把RW0-D0,RW1-D1这样对应的按扭都做好.就能传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