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键盘不保持的是哪一个?

楼主(2018-09-19):
请问数字键盘不保持的是哪一个?或者怎么设置键盘退出后把上一次输入的数值清0?

红框中的数字在下一次打开时还在这里,怎么样设置下一次打开时里面是空的呢?

红框中的数字在下一次打开时还在这里,怎么样设置下一次打开时里面是空的呢?

网友A:
这个没有直接实现的,看您要什么情况下清零上次输入数据;
如果这个窗口会存在退出的情况,那么可以在窗口做一个多状态设置元件,对应地址,设置窗口关闭时设置常数0即可;
如果不存在退出窗口,那可能稍微麻烦些,看您自己要清零的条件,做一个多状态设置元件,设置常数0清零(达不到自动的效果)或是将刚刚那个元件叠在什么元件上实现或是通过宏指令赋0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直接实现的,看您要什么情况下清零上次输入数据;
如果这个窗口会存在退出的情况,那么可 ...

谢谢,采用了设置窗口关闭时设置常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