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TK6071iQ上传至U盘的项目文件能反编译吗?

楼主(2018-09-19):
程序已经成功下载到威纶通TK6071iQ上,今天使用U盘把项目文件“upload”到U盘,里面有三个文件夹,里面的文件怎么一个也打不开,而且也不能反编译了。有哪位大侠知道怎么玩的吗?多谢

网友:
打开001文件夹,将里面的mt8000文件,加“.exob”后缀重命名,再在软件中反编译打开。

网友:
那以后还得注意,u盘文件也不保险了

网友:
那以后还得注意,u盘文件也不保险了

您好,如果从您所说的这个角度考虑,可在程序编译的时候设置禁止反编译,这样只将建立的U盘文件给出下载,而不能反编译此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