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开关 然后通过数值输入控制plc中的多个继电器输出

楼主(2018-10-03):
有人帮忙想个办法吗? 想了半天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可使用宏指令,if语句对数值输入的值判断,再触发对应的PLC继电器。

网友(2018-12-06):
你可以做一个数值输入元件,然后在PLC程序里将这个寄存器的值传送给一组内部继电器,或者一组输出继电器。比如,MOV D0 K2M0,或者,MOV D0 K1Y0,等等。然后,当条件达到,执行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