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art200 与威纶通触摸屏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8-10-08):
一个smart200PLC 与 2台 CMT-HD 和一台MT8071IE 怎么进行以太网通讯 怎么设置,我现在用MT8071IP测试 连接不上。
触摸屏设置地址 192.168.1.10   PLC设定地址192.168.1.11    PLC出来接了一个网管    所有都是默认 。 PLC经网管与电脑通讯上下载正常。  但是与触摸屏之间就没有任何反应。有没有单机版或者多机通讯实例 。498621245@qq.com

楼主:
各位弄过的哥们 看看有没有现成的程序案例 只需要通讯设置这块的截图就可以。

网友:
和200 smart以太网通讯,参数设置较简单;
建议在线模拟先连接下 注意ip在一个网域,不重复,子网掩码,端口号的相关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