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显示负数但不能输入负数

楼主(2018-10-09):
触摸屏能显示负数但不能输入负数,同样的程序同样的软件有的电脑下载到触摸屏能输入负数,有的电脑不行,为什么?

网友:
请您将1、数值元件的设置或是程序,以及屏的型号,出现您描述异常的电脑操作系统,对应的软件使用版本
2、您的用户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发送至tech@weinview.cn,我们会对应跟进 排查原因。

楼主:
谢谢,安装了最新的EBproV60102186,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