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1IP历史数据问题

楼主(2018-10-12):
1、TK6071iP是否支持将历史数据保存在U盘功能?若只能保存在HMI中,请问如何将数据导出至电脑?
2、在做历史趋势的时候,检视功能中,检视地址设置LW0,3个16位数据通道对应的数据地址应该是LW0 .LW1.LW2吗?
3、为何趋势图中X轴不显示时间?

谢谢!

网友:
1、TK6071ip不支持外接U盘;只能保存在屏中;使用USB线上传的时候  可选择历史记录下的资料取样记录;
2、是的;
3、启用趋势图选项下的网格,勾选时间刻度选项(一般属性下的X轴时间表示范围选择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