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想了很久不知道怎么做

楼主(2018-10-21):
我做了一个趋势图  里面4个通道 我想用四个按钮控制四个通道的显示 但是设置里面只能设置一个通道  并且设置后其他几个通道就关闭了 只有一个通道有用 谢谢大家了  还有就是Y轴上面怎么显示刻度啊  有偿请教  问题解决发红包  15261666384

网友A:
1、控制显示的给出是一个字地址  使用:此字地址对应的16个位分别对应到通道编号,通道0为bit0,通道1为bit1,以此类推。
2、先要将【趋势图——网格】启用,然后【Y轴】会有【Y轴比例】,选择后可以显示刻度。
互相交流学习   红包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控制显示的给出是一个字地址  使用:此字地址对应的16个位分别对应到通道编号,通道0为bit0,通道 ...

非常感谢哦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