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触摸屏的资料取样记录和报警信息每天都被自动清除,应该如何设置呀!

楼主(2018-11-01):
在这里请教一下用威伦触摸屏的前辈,我做的资料取样记录的资料和事件显示元件记录的报警信息每天12点都被自动清除,我在事件登陆里面的时间保存限制有设置了999天了呀,还是不能保存,应该如何设置呀?

网友(2019-01-15):
如果已在资料取样和事件登陆中做了保存设置,那应该在相关的保存位置有历史记录生成,可排查;
推测可能是您没有使用历史控制地址给值 查看历史记录,请参考官网对应示例。
【范例程序下载】  D13.历史资料_事件显示_项目选单查询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