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通过网线和固态IP地址如何实现监控的问题

楼主(2018-11-01):
各位好:
       现有问题需请教大家。目标实现用EASYACCESS实现对HMI进行监控(PC,安卓和IOS端均需要)。
       配置:威纶MT8013IE人机界面连下位机SIEMENS S7-200 SMART,需采用固定IP地址的方式进行数据交换,PLC,触摸屏同接一台路由器。
       现产生如下问题:1. 用固定IP地址跟PLC进行通信时,触摸屏可正常读取PLC数据,但是EASYACCESS显示触摸屏离线。
                                  2. 如采用动态IP地址时,触摸屏不能读取PLC数据,但是EASYACCESS能连接触摸屏监控。
                                  3. 如网口连接网线采用静态IP地址,开启WIFI并自动分配IP地址,EASYACCESS也显示触摸屏离线。
       现在要模拟工业现场,不允许开启WIFI,现场一条可连接外网的网线,一个连接HMI和PLC的路由器,如何实现既可以正常跟PLC通信,又可以用EASYACCESS进行远程监控?

网友:
我用的CMT-SVR可以,不知道你的这款有没有二个网口。只是原来没升级编程软件时可以用,现在升级的都没法用,老提示更新CMTWVER.安卓商店的不行,官网下的装不了,提示解析包错误。郁闷,还不如VNC.不受更新影响

网友:
请将您的有效信息——您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 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我们会有人员对应跟进处理此问题。

楼主:
后来在客服配合下,HMI采用动态IP分配,而关键的是路由器的LAN口设置为192.168.2.X网段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