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安装后不能正常使用,出现下图情况!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8-11-02):
软件安装后不能正常使用,出现下图情况!求解决方法!

网友A:
这样的情况 考虑软件安装和您电脑某些软件冲突造成

建议卸载不常用的电脑软件  然后注意杀毒软件 如360;再重装我们的编程软件 安装的时候 电脑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暂时关闭

如果查询不到冲突软件,最彻底的解决办法就是重装电脑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情况 考虑软件安装和您电脑某些软件冲突造成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更新电脑驱动及软件后,就可以打开软件了!
不需要重新装系统!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更新电脑驱动及软件后,就可以打开软件了!
不需要重新装系统!

您客气了 请问您这里更新的电脑驱动具体是哪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客气了 请问您这里更新的电脑驱动具体是哪个呢?

好像是声卡!
不过我是用360把驱动都更新了。

网友:
好像是声卡!
不过我是用360把驱动都更新了。

收到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情况 考虑软件安装和您电脑某些软件冲突造成

软件问题,我因为这个问题和威纶通工程师都吵起来,解决办法重新安装一次软件,11月份更新的软件有改善少许。我的是固态硬盘。看看你的机子是不是固态硬盘,我估计是对固态硬盘有冲突,今天三菱软件也出现过

网友:
学习一下,似乎也遇到过

网友:
windows10现在对于工控软件不是很好用

网友(2020-06-04):
更新驱动也不行

网友(2020-09-06):
换了各种版本,最终用的XP版本才可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