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安装EB-Pro后系统参数设置画面字体模糊

楼主(2018-11-08):
win10安装EB-Pro后系统参数设置画面字体模糊,昨天下载的最新版本出现这种情况,以前版本的没有出现过

网友A:
可以调一下您电脑的分辨率以及字体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一下您电脑的分辨率以及字体大小。

主要是,不是所有画面都这样,就系统设置这个界面是

网友:
我的装最新版也是如此,换前一个版本就好了,不过现在是选型时没有TK系列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