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出窗口设为垄断后,点击基本窗口后弹出窗口关闭

楼主(2018-11-18):
  我在一个基本窗口中设置了一个按钮,点击这个按钮会弹出一个窗口。被弹出的窗口我已经设置了垄断,按道理点击按钮弹出了窗口后,如果我再
点击这个弹出窗口范围外的地方的话,应该没有任何反应。但现在实际情况是,我点击了弹出窗口范围外的地方后,弹出的窗口却关闭消失了,导致整个画面呈“死机”状态。敢问各位大侠这个怎么处理的,谢谢!

点击按钮前

点击按钮前

点击按钮后

点击按钮后

网友A:
没遇到过呀,采用直接窗口或间接窗口,垄断与否,都没有出现过楼主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呀,采用直接窗口或间接窗口,垄断与否,都没有出现过楼主的现象

谢谢回复,我本窗口没有采用直接或间接窗口,而是在按钮属性中直接设置的弹出窗口,如图:

按钮属性设置

按钮属性设置

楼主:
啊,我发现问题所在了。我原来是用EB8000做的画面,现在出问题的是由EB8000转换为EBpro后才出现了,怎么解?看来要问威纶厂家了。

网友B:
按照您的描述 做了程序测试
使用高版本8月31日和10月24日的EB pro分别打开EB8000制作的程序,均正常;
也就是本身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可能您这边是个别异常情况。

8.31 EB pro.zip

10.24EB pro.z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您的描述 做了程序测试
使用高版本8月31日和10月24日的EB pro分别打开EB8000制作的程序,均正 ...

谢谢回复!我也曾怀疑过是否软件版本问题,所以也有下载安装【EBproV6.01.02_20181024】版本的试过。但也是有同样的问题,再加上此版本有别的bug,因此又卸载退回了20170825版本。难道真的是个例,是我电脑系统问题?

网友:
我们做下这样的排查
您将您的8000程序压缩上传,我这里用对应的软件测试,如果正常,就说明程序没有问题  软件正常 可能就是系统异常;如果异常,就说明可能软件就异常了

楼主:
谢了各位老铁,问题解决了。原来我上电初始进入的是画面1,然后从画面1弹出画面2,后又从画面2弹出画面3(注意重点在弹出两字),问题就出现在由画面2弹出画面3上。最后把画面1转到画面2的方式改为切换基本窗口就好了,问题就在这里了。

楼主:
另外最新版的EBproV6.01.02_20181024中,系统属性窗口字体模糊看不清的问题厂家还改不改的啊啊啊啊!

网友:
另外最新版的EBproV6.01.02_20181024中,系统属性窗口字体模糊看不清的问题厂家还改不改的啊啊啊啊!

请参考 `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http://bbs.weinview.cn/forum.php ... 027&fromuid=359
(出处: 威纶通官方论坛)

网友B:
请下载此软件使用 观察下显示异常的 是否正常了。
EBproV6.01.02.276_20181119 (1).z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下载此软件使用 观察下显示异常的 是否正常了。
EBproV6.01.02.276_20181119 (1).zip

这版我安装后试了,字体模糊的问题没有了,但还有别的问题,比如当用 【文件-关闭】来关闭工程后,软件主界面的画面是关闭了,单左边窗口导航里的画面没有关闭,仍然显示,但如果用鼠标单击,画面就会消失了。其他因为用的时间短暂时还没有发现,也发现不了。还是用回原来版本吧,待成熟了再用啦!

网友:
收到  感谢回复  这边反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