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怎么集中监控30套触摸屏画面跟现场监控视频画面?

楼主(2018-11-20):
我们原设备是用威纶通的人机界面(MT8013iE)控制西门子PLC(S7-200smatr)。
不知道电脑怎么集中监控30套触摸屏画面跟现场监控视频画面?
屏幕用什么型号?
30套设备在线监控会不会画面卡顿?
成本多少?
监控摄像头选购有什么要求?

网友:
您好 叶工 客服已经接收到您的此需求
已经为您转交对应区域技术跟进 确认方案
请等待我们技术人员电联。

网友:
解决没?如果解决了同问,微信 5067274【我的设备型号8102IE】

网友:
大家好
对于此类需求  给一些建议参考:
1、局域网
如果对于数据分析要求很高  那么,可以考虑上位机加组态软件走MODBUS TCP/IP连接屏实现;
如果对于数据分析要求一般  基本的监控显示  那么,建议可以考虑我们的CMT-FHD,连接大屏显示,观看效果会比较好
2、外网
考虑MQTT。
以上适用于一般情况,具体的还是要以实际需求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