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天的设计,麻烦那位豪气冲天的工程师给回复一下

楼主(2018-11-21):
麻烦那位豪气冲天的工程师给回复一下,每次让你们正视一下新软件编辑器里按钮指示灯可以移到画面以外,还告诉我这是新的设计理念,不是我孤陋寡闻,我敢说,TK6071(7寸机)占你们出货量20%以上,10寸触摸屏是常见的机型,不存在小不小的问题,(a.我們希望非顯示元件可以放到外面, 讓真正用來顯示的控件不會有擠滿一大堆物件)对于你们回复的我就不认同了。(b.當使用為較小尺寸的機型 ,或是更改為垂直顯示時, 不會有物件被刪除, 會移到外面空間 ,用戶自己再移動超出顯示範圍的物件)

我也不跟你废话,你自己好好的看一眼你们的新设计。看看好不好用,(电脑系统win7 64位旗舰版)21寸AOC显示器。

网友(2020-04-28):
看了下图,这画面设计也是丑到逆天

网友(2019-09-26):
元件可以移到画面以外这个功能,我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我做界面时,一般是从自己做的标准模板里改过来的。标准模板做的时候,为了兼顾各种功能,肯定是要把某些模块,移到显示界面外。需要的时候,再拖回来。

楼主(2018-11-21):
这是2018年11月19日更新的软件,这次可以从文件夹打开程序,对于关机后有可能软件报错需要在笔记本上更新了才知道,一眼看过去,画面编辑器无法一眼看完,就没有办法全局设计布局。

楼主:
顾头不顾尾,顾尾不顾头。

楼主:
按钮可以移到编辑器外,还告诉我这是新的设计,你好彩不在我面前,不然我一准踢你两脚。都移动到外面了,还有什么用呢

楼主:
你应该认识这是离线仿真,请问我的按钮呢,请问哪些你所谓的新设计好像在这里有点不灵,我估计哪些按钮肚子饿吃饭去了,吃饱了估计也不会回来了。

楼主:
这是按钮移动到一半,离线仿真的样子,麻烦你们工作时带上智慧,别随便整几个就告诉我这是创新,你不比西门子,西门子可以引领行业,所以西门子博途10多G都没有一个人敢跟西门子抱怨,博途再大,触摸屏也可以在画面一眼看完,也没有说画面编辑器需要上下移动,最坑人的就是画面缩小了还能移动,你一部小心移动了画面编辑器,还的拉回来,复制粘贴一个按钮,粘贴时按钮会不在原点,有时横向移动时还的向上走,再横向移动。就不能粘贴时在原点做基点吗?指示灯颜色批量修改有那么难吗。这些才是需要更新的地方,不是说胡乱整一个界面就叫创新。

楼主:
麻烦工程师把一屏多机,多机之间的位传送,做出来看看,你们有这个功能,就是没有见谁做出来过。麻烦软件工程师做一下这个功能,让我学习一下,因为有几台设备都要用。要是做不出来您开发这个功能又做啥用呢?

网友A:
1、“一眼看过去,画面编辑器无法一眼看完,就没有办法全局设计布局。”“21寸AOC显示器”
根据你的截图【分辨率.PNG】,你显示器设置的分辨率应该是1366*768,如果按此分辨率编辑800*480或更大的界面,是需要移动的。
你的显示器是21寸,建议你将分辨率可设置为1920*1080,不能浪费了这么好的显示器;

2、“按钮可以移到编辑器外,还告诉我这是新的设计,......  都移动到外面了,还有什么用呢”
可能是我们没有很好的表达清楚此句话的意思【a.我們希望非顯示元件可以放到外面, 讓真正用來顯示的控件不會有擠滿一大堆物件】;
意思是可以将不需显示的元件放置在主界面外面,如“窗口打开时设置...”属性的按钮,类似于这类元件是需用到,但可不显示在界面上,以免扎堆占用了主界面,影响编辑【如“扩展界面.png”】;而不是将有用的元件移出主界面;

3、“麻烦工程师把一屏多机,多机之间的位传送...”
你是说的需要将PLC A的bit传送给PLC B ,对吧;由于不是所有的PLC都支持此种操作,目前仅支持Modbus 的bit 地址传输【位传输.png】;你可通过Macro 来实现bit的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眼看过去,画面编辑器无法一眼看完,就没有办法全局设计布局。”“21寸AOC显示器”
根据你的截图【 ...

劳驾您解释一下MT8101iE和TK6102屏幕有多大的区别,再早一点的V5版本软件我就不跟你啰嗦了,显示器还是那个显示器,唯独你的新软件就没法一眼看完,一眼看不完就算了,还整一个按钮可以移动出画面编辑器,你解释了几天也没有解释明白为什么按钮可以移动出画面编辑器以外,我曾经使用过12寸的,你说12寸的屏幕大可以一眼看不完可以理解,10寸的,7寸的都一眼看不完就是问题了,别一开始就说别人电脑系统不行,也别说显示器不行,是先有系统和显示器再有的软件。

2018年11月 19日更新的V6软件,依然会出现报错,V6版本软件报错从2018年8月份推出的软件版本开始,经历了3个版本,8月份1个,11月份2个,这3个版本的软件在win7   64位旗舰版    固态硬盘。都有报错现象。你们能不能发布前自己试一下。别天天只知道说别人的系统出问题,因为安装8月份以前的软件都没有出现过报错。每次报错重新安装一次软件又可以使用,难道这也是系统问题?

楼主:
以贵公司目前最大的15寸屏幕来说,请您告诉我有啥好的办法设计画面,一眼看不完就算了,这下是上下都留一截,

楼主:
当画面设置到默认的100%显示时,请问我的按钮去哪里了,难道那2个按钮也去参加爸爸去那里了?

麻烦您告诉我怎么编写这块屏的程序,刚好下个月就要使用。您跟我出个主意,是缩小显示比例吗?缩小到多少?缩小后会不会有视觉差,一块12寸的屏幕编程需要用户去试验多少次才能把布局处理好。你们智慧高深,麻烦指点一下,别一天到晚就知道说重新和系统问题,遇到问题解决好才是责任的提现,不是一味的推卸责任。

网友B:
用了V6打开后V5打不开了吗求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V6打开后V5打不开了吗求解决办法

这个问题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没法解决,别说V5打开V6,就是V6低版本都没有办法打开高版本的。

网友:
新版的软件,bug 确实不少……
我说的是7、8月份那一版:
1.系统功能的寄存器无法编辑;
2.老版本 没问题的,到新版本,各种bug……

网友:
新软件,要求最低分辨率,1920*1080,否则就是拖来拖去的……

网友(2019-04-03):
很漂亮,是论坛积分兑换么?

网友:
有时候控件确实需要移到画面外面,只是你没有遇到必须这样做的情况而已

网友(2019-09-18):
我不要的控件都丢外面不显示,很正常啊,下个项目需要直接拖过来就方便多了

网友(2022-01-03):
楼主,你的显示器分辨率不够。必须上1080的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