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T系列绘制曲线的问题

楼主(2018-11-22):
最近使用MT8102iE通过伺服驱动器控制电机运动,需要绘制电机的运动曲线,例如说速度曲线,整个动作过程持续大概不到2s
使用系统xy曲线元件时,发现绘制曲线使用的时2组寄存器,目前无法将速度值写入到多组寄存器中。
使用资料取样也无法实现,
通过宏定义编程,发现代码运行周期太长,每次取样时间约0.5s左右,不满足绘制图像的要求

请问大神或者客服,我想要实现的功能从屏幕技术角度能否实现,是因为有些地方的功能我没有用对原因吗?

拜谢

网友:
我先核实两点:
1、为何您的资料取样无法实现,有使用趋势图了吗?
2、您所举例的速度曲线,是否是X轴显示时间范围,Y轴显示速度数据,形成实时曲线呢?

楼主:
您好,是想通过X轴显示时间范围,Y轴显示速度数据,形成实时曲线,同时由于电机运动时间短,对取样频率要求较高,
关于资料取样,使用的时候发现只是一个点,可能没有设置好,0.1s的最小取样率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如果说资料取样可以实现的话,我会在调试试试

网友:
是想通过X轴显示时间范围,Y轴显示速度数据,形成实时曲线

可以通过设定资料取样采集速度地址,然后趋势图上的X轴表示时间范围选择【时间】实现。
0.1s的最小取样率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

100ms速度过快,可能会有丢步情况,建议最好调至300ms及以上调试。

网友:
用资料取样看看,周期最低0.1秒采集一次,用触发式更快。官网有相关视频

楼主:
速度太快曲线有些失真。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