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3IP做一机多屏请教

楼主(2018-12-05):
一个三菱FX3GA的PLC,想要和两个MT6103IP做一机多屏。查看了手册和网上案例,都提到和PLC链接的触摸屏需要使用COM1的485与PLC连接,然后用COM3和从屏的COM1连接。但是MT6103IP的COM1不支持485,只支持232,无法使用COM1和PLC的编程口连接。请问在不增加硬件的情况下,可以实现一机多屏吗?谢谢

网友:
案例主要看的是一个配置原理  实际连接PLC HMI型号不同  接线端口可以发生变化;
如您现在的通讯架构,就可以使用MT6103ip的COM2 485 4w连接三菱FX3GA编程口;然后主从屏再使用COM3 232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