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8-12-07):
我的笔记本装的是Win10(32位)专业版,市面上主流工控软件都使用正常,因最近公司新装约200台机械手使用的是威纶触摸屏,为方便维护,到官网下载EBproV5.07版安装后使用正常,但连上触摸屏后,因软件版本低,不能打开画画文件,下载新版EBproV6.01.02,安装后,双击桌面快捷图标,电脑没反应(硬盘指示灯在闪,却怎么也没画面显示),从开始――所有应用单击EasyBuider pro能打开软件,但单击文件――新建时却显示一个黑框,根本无新建工程,为解决这个问题,重装过各种版本的Win7、Win10系统,折腾了20多天,人也搞傻了,请教了不知多少人,都说搞工控十几二十年,都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怀疑应该是威纶的软件有问题,我相信高手在民间,特发帖求教。电脑显示画面如图,

网友:
到软件安装根目录找到Display Setting;

设置到第三项,重启软件测试看看。

网友:
OK   感谢!感谢

由于威纶通的部分软件功能需要一种3D绘图API,OpenGL(Open Graphics Library)的较新版本。若您使用的台式机或笔记本,由于显示晶片的驱动程序可能较旧,不支援新版的OpenGL,可能会有此些异常。
所以也可以更新电脑显卡驱动,部分电脑有两个显卡驱动,两个都要更新,因为不知道EB pro会用到哪一个。

网友(2020-11-23):
打开软件出现“处理图形出错(OpenGL!)”也可以这样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