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 一屏多机

楼主(2018-12-16):
各位师傅,现有2台台达eh3 PLC 需要用tk6070ip 通讯。人机编辑软件中添加一个台达设备,选这COM2 485/2w通讯方式。
现在把PLC1和PLC2 的485端口并连(A连A B连B)。。tk6070ipDB9针母头1脚连plcB,2脚连PLC A。
这样可通讯吗,怎么区分站号用1# 和2# 区分吗。(plc还需要设置 D1120 和D1121吗
)

网友A:
现在把PLC1和PLC2 的485端口并连(A连A B连B)。。tk6070ipDB9针母头1脚连plcB,2脚连PLC A。

一般可能常见的接法是屏的485口3根线 一分为二各连一个PLC或是屏的485口3根线连PLC1;PLC1再和PLC2连起来。
怎么区分站号用1# 和2# 区分吗

对的,使用“站号#地址”区分;
plc还需要设置 D1120 和D1121吗

需要的,请参考附件。

C05.与DELTA DVP LC Communication.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可能常见的接法是屏的485口3根线 一分为二各连一个PLC或是屏的485口3根线连PLC1;PLC1再和PLC2 ...

请问。屏的485口线怎么一分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