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8071iP以太网连接数量

楼主(2018-12-18):
TK8071iP与西门子smart PLC通过以太网通讯,
一台屏同时能与几个PLC通讯?屏能组态最大变量数是多少?

网友:
TK8071iP与西门子smart PLC通过以太网通讯,
一台屏同时能与几个PLC通讯?

是四台,见截图;我们的“HMI-PLC连接手册”中有标注;
屏能组态最大变量数是多少?

这个问题可以具体些吗?

楼主:
假设TK8071iP画面中放置数值显示元件,每个元件读取PLC V区中一个字,元件的数量有没有限制?因为项目要从PLC中读取一千多个变量

楼主:
还有上面回答是4台HMI与一台PLC联机,我想问的是一台屏通过以太网是不是能与多台PLC通讯?
比如一台TK8071iP同时与2台smart PLC通讯

网友:
假设TK8071iP画面中放置数值显示元件,每个元件读取PLC V区中一个字,元件的数量有没有限制?因为项目要从PLC中读取一千多个变量

我们一个页面能显示前500个物件的资讯;但实际都不会做到这么多,一般页面几十个元件,分多个画面做;因为要考虑到通讯速度,cpu使用等;

还有上面回答是4台HMI与一台PLC联机,我想问的是一台屏通过以太网是不是能与多台PLC通讯?
比如一台TK8071iP同时与2台smart PLC通讯

不好意思,上面我看花眼了;一个屏可以连接2台smart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