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8070IH与S7200(cpu224 cn)通讯不上

楼主(2018-12-21):
TK8070IH与S7200(cpu224 cn)通讯不上,具体怎么接线

TK8070IH仅有一个com口,
一、用HMI上COM口的1、2、5和plc上com口的8、3、5连接后,HMI显示plc no response
二、用HMI上COM口的6、9、5和plc上com口的8、3、5连接后,HMI显示plc no response
三、请看截图

TK8070IH的COM口针脚定义

TK8070IH的COM口针脚定义

S7-200的com口针脚定义

S7-200的com口针脚定义

四、官网上的通讯实例也看了 C01.S7-200 PLC
到最后还是
plc no response

楼主:
刚开始PLC和HMI的通讯线,使用的是家用的3*1.52的电缆线,一直解决不了问题
后来改成专用的通讯电缆,还是这个毛病

网友:
TK8070ih使用COM2(注意程序中对应端口)的485 2w
线序
屏的125   一一对应PLC 835。
波特率 站号参数两端对应  其余默认。

楼主:
我又看了一下,设置应该是没有错的啊
仍然是PLC NO RESPONSE!

楼主:
PLC的com口针脚接线是8、3、5
对应的HMI的com口针脚接线是1、2、5

楼主:
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
可以将PLC类型更换成Siemens S7-200 (VD Any Address)测试下,如果这个还是不可以,再试下Siemens S7-200 PPI。

网友(2019-04-06):
MT8102iE 与S7-200 CPU224XP 通讯也遇到同样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
MT8102iE 与S7-200 CPU224XP 通讯也遇到同样问题,还没有解决

您好,和西门子200可以正常通讯。
请将您的接线线序 连接屏的端口 屏和PLC端的参数设置还有您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