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连松下PLC?

楼主(2018-12-25):
我用的PLC是松下FP-XH,用的编程软件是Control FPWIN Pro 7,这个软件是用标签化编程的,没有具体寄存器地址,EBPro要怎么设置才能控制PLC?

网友A:
1、我们的Panasonic FP/KW没有导入标签选项;
2、试下工程文件——地址标签——用户自定义标签 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们的Panasonic FP/KW没有导入标签选项;
2、试下工程文件——地址标签——用户自定义标签 导入 ...

不行,自定义标签还是要填写DT具体地址

网友:
这个我们暂时还沒有支援松下PLC的Free TAG;
后续我们会加入,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