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1iE显示屏运行一段时间后黑屏,此时通讯中断,断电重启后恢复

楼主(2018-12-26):
MT6071iE显示屏运行一段时间后黑屏,此时通讯中断,断电重启后恢复

网友:
建议先排查电源稳定性 最好单独供电
排除后,可新建一个简单程序测试(源程序有备份)
如果新建的正常,考虑下原来的程序问题,比如有没有设置了屏保,而没有指向有效的窗口编号;
如果新建的也是异常
1、核实下屏的os,如果低的话,升级下;cmt-svr-100,下载画面显示需要更新,去哪找固件?
http://bbs.weinview.cn/forum.php ... 146&fromuid=359
(出处: 威纶通官方论坛)
2、将屏恢复出厂设置。

以上都得不到检查,请返厂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