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触摸屏配方的问题

楼主(2018-12-26):
我用EBpro做配方,怎么才能跟PLC地址一一对应上

楼主:
就是在下载的时候,怎么能保证我下载到PLC中的地址去?他是怎么指定的?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您现在使用的是配方数据库吗?

楼主(2019-03-18):
引用 网友A:
您现在使用的是配方数据库吗?

额!有点含糊,因为刚接触不是很明白,请详细说下,谢谢

网友:
目前根据屏的机型 有配方数据库和RW地址实现的配方;配方实现一般是屏内的多组数据调用传输到PLC的一组地址。
可能不是很清楚您那边具体的使用需求  建议可将详细需求还有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