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屏如何讀取RS485的溫度感測器值

楼主(2018-12-26):
請問威纶触屏如何讀取支援RS485的多個溫度感測器數值

网友:
一般是采用MODBUS协议通讯
如果您的设备支持设置不同的站号 那么就采用485并联
程序中就添加一个设备类型  MODBUS RTU,RTU over TCP,PLC预设站号建议设置下位机较小的那个
然后程序中编程寻址的时候  地址采用“站号#地址”的格式。

楼主:
请问这个地址要怎么选择?

网友:
常用的参考下表 ( 表中没有提到的 下位机没有特殊需求的 暂且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