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3IE与MES系统

楼主(2018-12-27):
威纶人机界面能否通过以太网与电脑链接,将相关参数直接在电脑的某个盘里生成EXCEL文件供MES系统读取。或者直接和MES系统通讯。哪位大侠能解惑一二,谢谢!

网友:
为啥CMT系列  没有这个备份服务器工具呢?

您好,因为CMT的历史资料都是用资料库的方式储存,直接就可以汇入到Database server,所以不需要经过Easyprinter去转一手。

网友A:
IE系列
——可以使用EasyPrinter,HMI用备份元件把资料取样和事件记录传到EasyPrinter转成CSV档给MES系统调取
CMT系列
——同步到My SQL server,MES系统也是可以读取。

网友:
为啥CMT系列  没有这个备份服务器工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E系列
——可以使用EasyPrinter,HMI用备份元件把资料取样和事件记录传到EasyPrinter转成CSV档给ME ...

按照说明书的方法做的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