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1iE显示屏运行中异常黑屏

楼主(2018-12-28):
MT6071iE显示屏,运行一段时间会黑屏(此时显示屏通讯也中断),只显示系统工具条,屏重启后会好,再运行一段时间还会黑屏,感觉是组态软件异常退出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建议排查方向
新建简单程序测试
如果简单程序正常,那么考虑之前程序的问题,比如有没有设置屏保功能然后又没有指定需要的窗口
如果简单程序也是这样的现象  可以将屏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下
如果恢复出厂设置还是没有解决  检查下屏的os信息 低的话  更新测试
以上步骤都得不到解决  建议返厂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