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LJ71C24与mt8071ie通讯

楼主(2019-01-05):
请问下大家,MT8071IE与三菱L02的串行通信模块LJ71C24的通讯怎么设置呐?人机这边应该选择哪一项?PLC这边又应该怎么设置呢?还望指教一二。。。ths~

网友A:
触摸屏这边选择Mitsubishi Q00/Q00UJ/Q01/QJ71;
PLC端设置请参考附件。

楼主(2019-02-14):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这边选择Mitsubishi Q00/Q00UJ/Q01/QJ71;
PLC端设置请参考附件。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