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料取样地址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9-01-06):
如图,我资料取样里面二个32位数据再加上3个字的字符串,但在查看实际地址使用的,却只有5个,想问一下是不是我哪里设置错了,谢谢。

网友:
这边按您的设置测试  确实有这个现象 应该是占7个地址才对;
这里向上反馈下,感谢您的反馈。

网友:
如图,我资料取样里面二个32位数据再加上3个字的字符串,但在查看实际地址使用的,却只有5个,想问一下是不是我哪里设置错了,谢谢。

可以发送您的具体使用软件版本和手机号码至tech@weinview.cn给我们跟进下吗,谢谢

网友:
大家好
此问题在【软件下载】  EBproV6.02.01_20190111已正常,请知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