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S7-1200和MT8071IE之间 以太网通信时显示Device NO Response

楼主(2019-01-07):
S7-1200和MT8071IE之间 以太网通信时触摸屏显示“Device NO Response”
备注:1)S7-1200和MT8071IE之间是绝对寻址
          2)获取标签资讯 成功
          3)PLC方面 (1)允许来自远程对象对的PUT/GET通信访问 (已开启)
                             (2)DB数据块(关掉 “优化的快访问”)
           4)利用交换机进行通信,网线(直线)通信    (无跳线)
           5)触摸屏从PC上下载成功后触摸屏显示

有哪位大神指导什么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2020-02-02):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6293840/
这个链接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A(2019-01-08):
您的参数设置是正确的;
建议试下高版软件新建简单工程测试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参数设置是正确的;
建议试下高版软件新建简单工程测试下情况。

非常感谢!已经好了。原因是威纶触摸屏在导入标签时显示获取成功,但实际导入未成功
卸载威纶触摸屏软件重新安装,就好了。我是第一次用威纶触摸屏,套路不熟悉!(软件是最高版本的)
感谢!

网友:
非常感谢!已经好了。原因是威纶触摸屏在导入标签时显示获取成功,但实际导入未成功
卸载威纶触摸屏软件重新安装,就好了。我是第一次用威纶触摸屏,套路不熟悉!(软件是最高版本的)
感谢!

很高兴收到您问题解决的分享;
很多时候,这类问题很难看问题就一针见血的指出原因,但所谓交流,就是互相配合;可能有时更多的是给出我们的建议,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如此问题,最终还是依靠您自己的测试排查得到解决而且您还提到是第一次使用我们的屏,为您点赞。

网友(2019-06-19):
你好,数据块要到出来下载到ebpro软件里吗吗

网友(2019-08-19):
我照着你的方法,卸载了软件,在重新安装了一下,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