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两个屏该如何做好防呆啊,防止误碰

楼主(2019-01-08):
一个松下PLC。两个TK6071IP触摸屏,屏走主从通讯。我怎么样才能实现两个触摸屏不能同时按,防呆该怎么做啊

网友:
这一需求并没有简单设置直接实现,如擅长PLC的,建议可在PLC程序中根据两个屏不同的地址来编程实现,可能更便捷些;
就屏这边实现的话,提供一个思路:1号触摸屏上的1号键 可叠加将PLC某个位置位的位元件,比如M0;然后通过PLC内部程序或是触摸屏宏指令,实现将比如M100置ON,M101置OFF(其中M101为off时打开,控制所有1号屏写入元件安全生效失效;M100为off时打开,控制所有2号屏写入元件安全生效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