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C_TRIG_MACRO可以用變數嗎?

楼主(2019-01-09):
請問各位先進,
若有三個MACRO(或多個)各自名為TEST1, TEST2與TEST3
在TEST1中,是否能用下列方式調用TEST2, TEST3… etc.
char macroname[10]="TEST2"

SYNC_TRIG_MACRO(macroname[0])

謝謝

网友(2019-02-19):
宏指令调用函数是根据宏指令所在ID来决定的, 不是宏名称. 那个宏名称就是方便用户区分的.    你的应用, 要判断来调用哪个宏的话, 可以用if...then就好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