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网口的触摸屏怎样连串口的PLC

楼主(2019-01-09):
我有一台FX的PLC,用网口转422模块连接到英特网,我怎样怎样设计触摸屏呢与PLC通信呢,谢谢。

网友:
对于您所使用模块不是特别了解;
如果屏和三菱FX走串口通讯,就选择我们的串口驱动;网口通讯,就选择网口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