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HMI内部配方离线模拟报警

楼主(2019-01-09):
按照官网教程做的配方如图1,但是离线模拟老是报错,如图2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解决方法:
四个步骤,逐步进行,步骤一解决不了再进行步骤二这样类推。
1、软件编辑-系统参数设置-HMI属性-端口号:8000更改,如改成9000;
2、调出电脑任务管理器——进程下结束com_e30.exe;
3、重启电脑;
4、通过TCPview软件查询电脑上其他占用8000端口号的运行程序,终止或卸载。(TCPview是一个可以用于查看端口的小工具,自行网上搜索下载)

离线 在线模拟提示端口号8000被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方法:
四个步骤,逐步进行,步骤一解决不了再进行步骤二这样类推。

用TCPview查看了端口并没有被占用,而且我把配方数据库里的删掉又可以正常离线模拟,
我的EBPro是最新版的,PC系统是Win10

网友:
用TCPview查看了端口并没有被占用,而且我把配方数据库里的删掉又可以正常离线模拟,
我的EBPro是最新版的,PC系统是Win10

您好  如果是这样 需要您将程序发送给我们排查;
直接将程序还有用户信息 给现在与您沟通的客服即可,我司会再做跟进。

网友B:
我的也一样 用的最新
EBproV6.01.02_20181119  建立配方 就报一样的错

网友(2019-02-22):
我的也是一样的情况,只要删除配方,随便怎么模拟。软件版本就是前几天刚下的最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一样 用的最新
EBproV6.01.02_20181119  建立配方 就报一样的错

现在用最新的软件不会了啊

网友(2019-06-22):
我也才遇到过,把QQ、微信、其他播放器这些关了就好了

网友(2019-11-25):
我的也一模一样,不知道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