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触摸屏上查看批量数据

楼主(2019-01-10):
请教一下各位,我想在触摸屏上查看PLC里面的大批量数据,比如说有1000个,除了手工一个一个把它们用数值件显示出来外还有没有其它更方便的方法?想实现的效果是比如我放10个数值件出来,然后可以通过某个中间值指定这10个数值件的地址,我改这个中间值后这10个数值件对应的地址也跟着变化。我看到配方数据那里有类似的功能,可以通过多状态设置 实现递增递减的功能,但数据增减后能对应到指定的数值件的地址上去吗?

网友A:
您理解的是对的,我们的索引寄存器INDEX就是对应地址偏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理解的是对的,我们的索引寄存器INDEX就是对应地址偏移的。

具体怎么应用有说明吗?

网友:
您好  看个简单示例 做下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