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报警时如何能够显示LW地址中的数据?

楼主(2019-01-16):
在看资料的时候,资料上写道:可以在显示内容中包含事件被触发当时LW地址中的数据,使用格式为:%#d 此种格式使用:%作为起始符号、 #用来指定LW的地址、d作为结束符号。 例如显示内容被设定为“High Temperature = %20d”,表示在事件被触发时,将显示当时LW20 中的数据。也就是说事件被触发时,如果LW20中的数据为13,则在“事件显示”元件中的显示内容 将为“High Temperature = 13”。

然后做了如下操作,当我在LW20里写入60的时候,并没有显示出来数据啊!!它只会这样显示。。 1547623675(1).jpg 1547623746(1).jpg

网友A:
以前是有过此语法,我使用低版测试是可以的;
高版已经取消,建议您使用监看地址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是有过此语法,我使用低版测试是可以的;
高版已经取消,建议您使用监看地址替代。

原来是这样啊~~多谢~!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多谢~!